CAD新手--求助

楼主(2009-03-12):
今天刚刚装上CAD,根据需要使用LIMITS命令接zOOM再ALL命令后,发现鼠标移动也变得一跳一跳的,而不是原先可以自由平滑,为什么啊????

楼主:
顶一下!!
高手们啊,出来冒个泡吧!!
小弟急啊!!

网友:
limits比较少用,建议你重新执行一下,选别的项看看,还有看看你的捕捉是不是开了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回答。
试过许多遍!!捕捉也开了!!关了也试了!!都不行!!
因为手边图纸多是尺寸小于50MM以内的,用默认的图形界面基本上看不见画的线。需要放大了看!!
所以把图形界限设定为100,100比较适合自己画图。
结果出现上述的状况,有点莫名其妙!!
以前学过CAD,就画图而言也没全忘
可这个问题有点摸不到门!!!!

楼主:
都快沉底了!!顶一下吧!!

网友:
把栅格关掉再试试。现在都很少用limit命令了,就直接在模型空间里画1:1图形,然后布局空间里出图。

网友:
点击“工具”,“选项”……。看看设置的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