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系列不锈钢的优化生产工艺---请教

楼主(2009-03-13):
电炉+AOD直接生产可否?

谢谢!

网友:
这是标准两步法,一般意义上说是可以的,
但要看你的废钢质量,废钢的等级很低,有害金属含量高,就可能有问题,

楼主:
现在废钢质量还可以,以前是采用EBT+AOD+LF的生产流程,但过程费用太高,无效益可言。现在采用EBT+AOD生产重点是想知道能否保证夹杂物的质量。

网友:
采用EBT+AOD生产方式,处理夹杂物是个难点,

AOD的特点是去夹杂能力差,也不能微调成分,脱氧能力也差,提高去夹杂能力,一个是LF,另外一个是上RH,但对于一般304都是不划算的,所以,你省掉LF 以后,基本没什么好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处理夹杂,想得出的办法,一个是处理废钢的质量,另一个是用质量高的炉衬,严格使用寿命,

楼主:
谢谢楼上啦,目前夹杂物控制水平基本在2.5,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但为了成本也只能减少LF工序。

网友:
国标有规定,你那个也还成,

夹杂物主要影响深加工性能,比如薄板,对有些机械性能影响不大,主要还是看你的产品卖给谁,有些小厂子还不如你的水平。

在我国,大家主要争的是个价格,性能倒还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