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工具钢的拉拔优化工艺---请教

楼主(2009-03-13):
求助,目前高速钢拉拔经常发生断裂,如何能够尽量避免此问题。

网友:
拉拔断裂的问题非常复杂,有些与材料有关,特别是金属内部的非金属杂质的数量和形态,有些和气体的量有关,

除去材料问题,有些和模具设计有关,比如拉拔的角度,

你应该详细说说断裂的状态,大家才能讨论,

网友:
拉拔断裂跟钢材的材质、应力状态、拉拔形式(苏、中)、拉拔速度等有关,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我现在知道断裂的原因与钢材本身的组织有关,钢材网状组织较严重。在此情况下,如何能够尽量避免拉拔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