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可以旋转坐标系吗?

楼主(2009-03-13):
如题,现在有个产品是斜的,(基准线与中心线坐标不垂直,)请问这样可以简单的通过旋转坐标系来加工还是需要把每个尺寸换算过来呢?

网友:
中高档的数控系统都有坐标系旋转坐标系功能.

坐标系旋转功能指的是:编程的图形被旋转.

比如, 当一个工件以相对于程序中设定的位置成某角度放置在机床上时, 可以利用这个功能修改程序. 另外当工件包含一些由某一个典型形状旋转得来的图形时, 编程时, 先编制该形状的子程序, 用旋转指令调用它, 以缩短编程的时间和程序的长度.

网友:
好象是G68,

网友:
有的是选配功能哟。

网友A:
G68X-Y-R-   其中X-Y-为旋转中心,R-为旋转角度。
G69旋转取消

网友:
玩过FANUC,FUJI,兄弟的系统都是G68。

网友:
法兰克,三菱都是G68/G69

网友:
恩,一样
都大差不差

网友:
查一下说明书就OK
我用FANUC的是G68G69
OKUMA的好像是G11G10

网友:
坐标系旋转  是数控加工中心的标准功能  没问题的

网友:
坐标系旋转  是数控加工中心的标准功能 ,只要你的系统不是太低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FANUC  MAZAKG68 OKUMA G10

网友:
G68X,Y,R,。这是FANUC系统的坐标旋转,不过只是我们公司的机床是这样的,别的床子具体要看系统,最好你看看机床附带的说明书,里面肯定有

网友:
没问题的我们厂FANUC31i系统的都可以

网友(2009-04-19):
楼主的问题和我们公司的情况很相似,不过我们现在用得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宏程序,通过改变坐标来完成的,前提是你的机器有AI (自动探测)功能,知道需要偏移多少才可以改
不过我知道法拉克的系统带有部分此功能,虽然不如我们自己编写的程序专业

网友(2011-10-19):
坐标系旋转    没问题的

网友(2011-11-26):
这个不行的啊他应该不是在同一平面内转,西门子可以做的空间坐标系旋转,发那科没用过啊

网友:
大多都有的,,,,,g68

网友:
不懂,来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FNK:是G68  取消G69
格式1:在XY平面旋转   G17G68X_Y_R_
其中R为旋转角(逆时针为+)
西门子:ROT  AROT
ROT X_Y_Z_
ROT RPL=.........
AROTX_Y_Z_
AROT RPL=.........

网友:
引用 网友A:
G68X-Y-R- 其中X-Y-为旋转中心,R-为旋转角度。 G69旋转取消

旋转,必须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