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系统用户宏程序与量仪的配合应用

楼主(2009-03-13):
FANUC数控系统用户宏程序与量仪的配合应用

目前,国内设计的数控磨床的位置控制系统,由于砂轮的脱粒和工件测量环境比较恶劣,测量仪表较难应用,大多采用半闭环控制方式。这种方式对往复磨削影响不是很大,但对于贯穿式、一次磨削、连续生产的双端面磨床,进行批量生产的加工尺寸控制,要靠手工测量后,再进行尺寸补偿,难以提高工效,而使用测量仪进行自动测量,将数据反馈回数控系统,进行自动补偿,实现全闭环控制,就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

网友:
严格来说,文中所述也不可以称为“实现全闭环控制”

楼主:
楼上大侠说法显然不妥.
好比"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这个是有"度"的.过"度"则无"益".

即便退一万步来说:您认为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闭环控制"?

网友:
一般讲,只要加上量仪,不管是在线还是加工后测量,都认为是全闭环。
但的确这不是严格的全闭环,因为这些要么是离散的,要么是非实时的。
外磨,内磨一般用在线测量。
无心磨,双端面磨,刀具磨一般用加工后测量。

楼主:
同意楼上阿伦所说.也明白2楼大侠的意思.
但是在工程设备加工过程中,严格意义上的"全闭环"并不能够存在.
原因就在于其"离散"性和"实时"性无法同时保证,理论和实际怎么都是有差距的呀.

网友:
其实扬大侠才是量仪专家啊。
想起一件事来,上次请教过扬大侠的那个电感式位移传感器,我们还弄了个东京精密的。结果,客户说,哦!这个测量我们嫌麻烦,手动补偿就挺好的。
我倒!沟通不够。不过反正他们花钱了,爱用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