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怎么才能打开2007

楼主(2009-03-13):
我用的CAD2005,请问怎么样才能打开2007的图纸?
如果换装CAD2007,PCCAD也要装PCCAD2007吗?

网友:
2005是打不开2007存储的文件的,除非用2007另存一下,把文件类型改为2004的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16):
楼上正解

网友:
用2007另存一下

网友:
电脑中最好多装几个版本的cad,外来图纸版本高的话可以转换下。

网友:
高版本的是打不开底版本的

网友:
2007另寸为2004Dxf了

网友:
用2007另存一下
引用 网友A:
同意此先生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吧

网友:
1# 烽火狼 可以在网上下个版本转换器,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打开CAD2007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