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风机的性能表和通风机的性能选择曲线是怎么对应的?两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3-13):
通风机的性能表和通风机的性能选择曲线是怎么对应的?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基础技术问题,

无因次性能曲线是工作范围内的连续曲线,用于五个主参数的变化关系,无因次参数表,是对于某些点的参数,比如七个点的明确参数,当使用状态为非标准状态时,必须进行标准状态的换算,换算以后才能选择风机,

再详细就只能看风机的书了,

楼主:
TO 过街蛤蟆

我的意思是说风机性能曲线上是同一转速下不同工况点的风机性能数据,是一系列数据
而风机厂家提供的风机性能选择样本中只给出了某机号风机的风量和风压的某个值,这是怎么得出来的?
如图所示

网友:
说的不是一码事,你前面说的是性能表,

特性表的参数是测出来的,在实验台上,定一个点,就测得其它参数,

曲线是一个连续的描述,看变化的趋势,具体使用的时候,在表上找一个最接近的参数,之后计算修正,

可能我还是没有理解你要知道什么?你是设计风机的?还是仅仅使用风机,假如你是设计风机的,我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