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插座用的是什么塑料,如何制造?

楼主(2009-03-13):
如题,好的开关、插座比较硬,且白色可以保持很久都不变色,
请教各位高手,
这是什么塑料做出来的?
用什么方式做出来的呢?

楼主:
不知是用热固性塑料还是用PC+色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有两种:陶瓷和塑料.因为这两种材料绝缘性好,并且不会因环境因素改变绝缘性能.。
一般地,高压电桩或铁塔上支撑电线的都是用的陶瓷。
再就是酚醛塑料,多为不透明深色(棕色或黑色),他的主要成分是酚醛树酯。
向你说的是比较好的插座外壳采用pc合金工程塑料和聚四氟塑料。
因为这样的材料阻燃、耐高温可达120度以上。
但是一般的普通插座采用的是不阻燃ABS塑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不好意思,有一点没说清楚。
电脑插座类的,应该为ABS。

我这里主要想问的是 装在墙上的,如TCL、松下电工,白色的,很多年之后,还是没变色的那种。
也看到较差的,没用多久,就变黄色了,与白色的墙一比,太刺眼了。

网友: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