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mm厚钢带剪断,钢带太薄,调整难度太大,想换套刀具---请教

楼主(2009-03-13):
我们原来剪断的都是0.15mm以上的钢带,用我们原来的刀具调整间隙即可达到要求,最近要实验切断0.05mm厚的钢带,因为钢带太薄,调整难度太大,想换套刀具,大家能不能给点意见啊!
我们要求的是横剪,宽度800mm,钢带材质为tak、bak!
对于刀具的各个角度最好给个大体的数值范围,调整如何调整,先谢谢了!

楼主:
有经验的前辈能不能给提供个参考资料或者介绍这方面知识的书籍啊?

网友:
用斜口的剪刀式刃口应该没问题

楼主:
用斜口的剪刀式刃口应该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我们正想进行这方面的选择,现在问题是对刀具的斜口等角度的选择不熟悉,所以先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这个不需要太大了,我们以前做时在10-15度左右,大约是切0.1的铝铜箔都可以,时间太久了,记不住了,自己试试吧

楼主:
请问您所指的10-15度是附图中的哪个角度呢?

网友:
β角,时间太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