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车转弯如何设计轨道半径?请教或合作

楼主(2009-03-13):
轨道车转弯如何设计轨道半径?请教或合作大家好,有没有高手请赐教

       轨距1.4m,轴距1.8m的轨道电动小车,要实现转弯,请问轨道转弯半径如何设计?
怎样模拟?请赐教,不胜感激。
如有能做此项目的,愿和其洽谈合作事宜。

                                              李先生
                                   029-88326686

网友:
1 什么行业用?

2 装什么,温度多高?

3  载荷?

4  行进速度?

5  是买个车?是安装施工?是模拟计算?

网友:
是什么行业用的,应该说清楚。

楼主:
焊接生产线上的物料转运小车,设计带施工,全包项目

网友:
顶一下!虽然帮不上忙!

网友(2009-07-26):
学学<车辆工程》这本教材,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可以参照此图
也可以用无轨的,用磁带条引

网友:
只做过汽车转向,没做过轨道的。

你的是双轴四轮的吧?速度多快?

和火车的不象

简单点的方法:
和一般的推车类似,四个轮子分别独立支承,支承车体的支承点稍靠轮前,轮子可绕支承点转动,这样就可以自动转向了,最好把四个轮子摆动限下位。好象只能单向跑哟

网友(2009-10-03):
这种车一般不需设弯道,而是转向盘和换轨车

网友(2012-06-16):
采用拨叉转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