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机床竖直轴的润滑问题?

楼主(2009-03-13):
请教各位大侠:机床竖直轴在使用过程中一般都是怎么润滑的呢?如果打润滑油就会顺着丝杆流下来啊。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要不要润滑脂润滑?谢谢各位!

网友:
不是脂润滑就是集中间隙润滑,反正润滑油都是有去无回的,我想时间间隙调整得好,润滑点设计得好,那集中润滑不成问题吧!可能就比横放的浪费一些.

网友:
润滑是必须的!这是前提.
(脂润滑适合旋转或滚动件的润滑,用于面接触类导轨的润滑则不常见).
只有个别大型机床或个别大型龙门类机床在竖直轴润滑时,会采用润滑油回收装置.其它的都是有来无回.

网友:
定时润滑系统

网友:
搞不懂润滑油还可以回收在次使用了吗?
滚珠丝杆润滑,油当然是顺着丝杆流,丝杆的润滑点是在螺母上面,当机床运行时螺母是在杆体上运行的。
数控机床都是用自动打油装置定时给油的。
一般集中回收润滑油,是为了使润滑油不要与机床切削时所用的乳化液混合在一起,当润滑油长时间和乳化液混合使用,会降低乳化液的使用寿命,乳化液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网友:
搞不懂润滑油还可以回收在次使用了吗?
滚珠丝杆润滑,油当然是顺着丝杆流,丝杆的润滑点是在螺母上面,当机床运行时螺母是在杆体上运行的。
数控机床都是用自动打油装置定时给油的。
一般集中回收润滑油,是为了使 ...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不是回收后再次使用(静压油除外), 目的是集中回收后买掉! 防止污染,现在不是提倡环保吗?

网友:
一般集中回收润滑油,是为了使润滑油不要与机床切削时所用的乳化液混合在一起,当润滑油长时间和乳化液混合使用,会降低乳化液的使用寿命,乳化液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难道增长乳化液的使用寿命就不是不保吗

网友:
环保也总得有方法看看我们的润滑油集中回收装置

网友:
看看我们的机床

网友:
拍摄效果不是很好,大家就凑合看看

楼主:
顶一下!大家多发一些相片交流一下啦

网友(2009-04-15):
HIWIN有自润式的滑轨及丝杠,环保且省油,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其原理是利用毛细现象,将挂在滑块\螺母侧面的油箱内的润滑油不断的吸出来,均匀的涂在导轨\丝杠的表面.无油品外漏.
有兴趣的可看详细说明 www.hiwinl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