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的位置度测量---请教

楼主(2009-03-13):
现在将我公司测量螺纹孔位置度的方法发上来
附图是我们的测量方法,制作专用的带螺纹的圆柱,旋入螺纹孔内,然后通过测量圆柱来等出孔的位置度。
如果大家有更精确的方法,请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这对螺纹销的要求较高 1、螺纹销的螺纹部分与圆柱部分必须同轴 2、被测孔与基准面的垂直度要好 3、螺纹配合间隙的影响要消除

网友:
我们测量一些M4 M5的螺纹孔的X Y尺寸(代替位置度) 也是用特制的螺纹销

网友:
在攻螺纹前测量就可以了!花那么多的的钱,就检测一个位置度?

网友:
2次装夹吗?如果是两次装夹那测量底孔的位置度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一次装夹的话,说说看怎么测量滴

网友A:
CMM专用测量

网友:
看了眼界,谢谢!

网友B(2015-07-13):
引用 网友A:
CMM专用测量

请问你这个检具在哪里买的?

网友(2016-01-02):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检具在哪里买的?

螺纹测头 马儿 英氏都有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