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与压力变送器区别---请教

楼主(2009-03-13):
一直对压力传感器与压力变送器区别油点模糊,以前在网上见过一篇关于他们区别的文章,里面说压力传感器是将物理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压力变送器是将微弱电信号转化为正常电信号。
       但实际中一些厂家的命名为变送器的产品可以直接将物理信号转化为电信号。
       以请有经验的前辈明示,谢谢!

网友:
压力变送器是将压力转换为标准的4-20mA电流信号。
而压力传感器只是把压力信号变成电信号,该信号不一定是4-20mA的。

网友:
压力传感器是检测压力信号的,一般指一次表。
压力变送器是把一次表和二次表合在一起的,并把检测到的信号转换成标准的4-20、0-20毫安或0-5V、0-10V的信号。
也就是说,传感器是要“感觉”出信号的,而变送器是传递信号的中转站.

网友:
1楼解释的到位。

网友:
压力传感器是:由各种压力敏感元件测量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作输出。给显示仪表显示压力值。或供控制与报警使用。压力变送器是需要在控制室内的显示的仪表一般选择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