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mm板上加工φ0.45mm孔什么办法最经济

楼主(2009-03-13):
如题,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我们这里做过相似的零件,,我们这里用到的设备只有一台新台钻,

楼主可以用上下两个板子夹紧,,在台钻上钻就可以了,但若有位置要求的话,那楼主就做个小模具,,

说实在的,做这个东西,成本不高,价格不低,

我们这里做个在一个不锈钢板上钻好多直径为0.25的孔,孔口一面还要有倒角,,,,好像是制药上用的,,这有什么成本,价格要六七千,做的时候,只是在车间找个钻工用十天多的时间就可以钻好了,但有一次做的不合格,报废了一次,

电话:13755883531 QQ:119943304

网友:
什么样的公差??

没有公差说不了法子
我个人感觉最好的还是用穿孔机来加工, 并且还可以一下把很多叠一起 一次加工。

网友:
件多的话,还有日后会继续要加工的话,用冲床

楼主:
多谢个位大侠,没什么公差要求,目前没有批量!

网友:
还有激光打孔,也可以考虑吧?

网友:
多谢个位大侠,没什么公差要求,目前没有批量!
引用 网友A:
那从成本角度考虑,就是钻床了!

网友:
那么小钻床不容易断吗?
还是穿孔机或激光

网友(2009-08-08):
如果量很大,工件很小,精度要求又不是很高的话就用滚压冲孔吧,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C0%CF%B2%E9
问一下查鸿达前辈

网友:
就用穿孔机了,就是打线切割穿线孔的

网友:
我们这的有0.17的,现在还没整明白呢

网友:
腐蚀加工 最精确造价最低。

网友:
电火花打孔

网友(2009-09-15):
用 CNC 複合加工鑽孔機, 0.25 的鑽頭, 轉速用主軸最穩最快的轉速, 4500~6500之間, 上面加層鋁薄,

网友(2009-10-25):
3# 半片叶 - G  N6 j' A9 _1 k& D
这么薄得料还叠起来加工,那表面毛刺还要处理?

网友:
制版--丝印--涂光刻胶--腐蚀加工,最适合批量加工。

网友:
要看具体要求。激光,冲孔等!

网友:
量少的话,用数控冲床

网友:
电解加工,成本低,批量

网友:
如果是在较大的板幅上加工密度比较高的小孔,最好的办法是激光加工,现在市面上有好多专门做激光加工的,成本不高,效率很高,推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