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圆弧螺纹程序

楼主(2009-03-13):
朋友给 得一起分享
#1=15
#2=60
N2#1=15
N3#3=2*[SQRT[#2*#2-#1*#1]-19.5]
G0X[#3]
G33X[#3]Z[#1]K7.5
#1=#1-1
IF[#1GE-15]GOTO3
G0X85
G0Z15
#2=#2-0.3
IF[#2GE57]GOTO2
G00X80Z-60
#2=12.07
N5#1=-9*SQRT[1+#2*#2/56.25]+49
#2=#2-1
G01X[#1]+40Z#2-27
IF[#2GE0]GOTO5

网友:
好像小螺距的圆弧螺纹还能近似描述,大螺距的螺纹不行吧!
另外,程序中的,G33X[#3]Z[#1]K7.5中的K7.5是导程吧,

但当Z轴的变量,#1=#1-1 按这样的步长进行循环时,得到的螺纹却是近似为螺距为1的螺纹,我试验此程序的结果是,程序中的螺距实际受:#1=#1-1中的步长值-1控制,得到的圆弧面螺纹不是完美的圆弧面螺旋线,准确的导程7.5也没有体现出来。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各位给个意见,期盼答复

网友:
还有一个疑问:程序中的

#2=12.07
N5#1=-9*SQRT[1+#2*#2/56.25]+49
#2=#2-1
G01X[#1]+40Z#2-27  --------这一段的表达式正确吗?????
IF[#2GE0]GOTO5
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2009-04-26):
谢谢你提示思路

网友:
谢谢分享!要是有图就好多咯

网友:
我以前也干过,呵呵,增量至少要放到2mm以上才能加工出来,否则你会发现车出的螺距很小

网友:
试试弄用吗 ~~~~~~~~~~~~~~~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程序怎么能停下来

网友:
宏程序编的不错,学习了!有机会亲息试试,另外注明是什么系统最好!

网友:
我今天试了 ,车出来的好像不是螺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