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炉开口机大臂向前旋转,出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3):
我们高炉的一台开口机大臂向前旋转时,有时会到位,即顶到铁口上;有时不能到位,离开有个10cm左右。有人处理过类似的问题么,有什么经验啊。
谢谢!

网友:
没接触类似问题,不能给意见,抱歉啦,顶一下

网友:
开口机的机械结构不全都一样,你也不发个详细资料什么的,怎么让人判断。

网友:
可以检查看看是不是行走机构重新调整一下角度?是不是油缸的问题行程不够,经验有限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2009-05-17):
是桂林同方的吗

网友(2009-12-31):
检查油路(油压),看看连接处轴承是否完好。

网友:
菜鸟说能不能采用跟好的方式呢?比如说电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