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走到G01 X0 Z0 报警 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13):
我用的是西门子802s 车床
车圆弧 起点 x0 z0
当程序走到G01 X0 Z0 f100时
就报警 说是程序出错
程序肯定是没问题了  是不是系统里面  哪些参数得原因啊
请教高手 是怎么回事 ?

网友:
报警信息是什么,说清楚大家参考才好回你你啊!!

网友:
可能是后段程序出了错,你把后面的程序检查一下!!

网友:
仔细查查!!!!!!!!

网友:
西门子就算你最后一行出错,他也会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报程序错警。

网友:
认同后续程序参数错或格式有问题

网友:
后面的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
后续程序有错误

网友:
学习啊~~~我学的FANUC~不懂西门子啊!!!!

网友:
802D也是如此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FANUC,不太清楚

网友:
你该把程序全传上来,大家好分析分析啊

网友(2009-04-14):
是后边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2012-12-17):
是后面的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西门子报警有可能指后面的程序。808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