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mm合金钻的切削用量

楼主(2009-03-13):
请教:刀具:钴领, 孔径:9mm,孔深:70mm,材质:50锰,加工状况:直径1900mm的圆柱面,机床:加工中心。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切削用量,再能保证最大的加工效益和较低的刀具成本。

网友:
朋友: 是钴领的什么型号的钻头?
不同牌号的参数也有点不同。
50锰是什么状态的?
试一试2200转,入口部分的参数为120,后段为180左右,这是比较保守的,不知道你现在的状况,进给量以能断屑为主,具体要观察后分析。
另,是通孔吗?

楼主:
不好意思,牌号没记住,
槽长120mm,材料是50锰调质的,盲孔
现在的加工参数是入口1500转,100,钻深8mm
后段的转速2500,进给400,断屑还可以,
但损坏率太高,

网友:
超长了!哈哈
装夹稳定吗?用什么装夹的钻头?
切屑是什么样的?有蓝色吗?
钻头损耗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