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定位成型特征的时候并不能直接输入定位尺寸---请教

楼主(2009-03-13):
最近开始学UG,下了个6.0最新版,发现在定位成型特征的时候并不能直接输入定位尺寸,而要在部件导航器中重新修改定位尺寸。论坛中的朋友是否有使用6.0版的,不知道是否版本如此(我怀疑这点),还是我安装出了错误?有使用6.0版的朋友,能否交流点使用心得,是否还有其他与先前版本操作不一致的地方,以供借鉴。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啊!!
反正UG6是西门子刚经手的
所以可能西门子自己设计软件的时候有一些想法
所以该版本有一些创新之处
但总体还是感觉不是特别好
只能说是一个过渡版本!

楼主:
原来这样  再看看  不行换个版本  谢谢版主捧场

楼主:
不好意思 今天才看看教材,是我凭以前的印象用错了命令 哎 建议楼主再看这贴时删除它了。

网友:
哎可惜我没有教程没看见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