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齿轮中心距调大1~3MM有影响么?

楼主(2009-03-13):
请问:一对齿轮中心距调大1~3MM有影响么?

谢谢!

网友:
到底是理论中心距还是安装中心距?请楼主说清楚!

网友:
要是已经设计好了的,指定有影响了

楼主:
版主,是实际安装中心距,调大1MM有映响吗?

网友:
如果啮合齿高是100毫米,影响是1%
如果啮合齿高是10毫米,影响是10%
如果啮合齿高是1毫米,影响是100%

网友:
当然有影响,齿侧隙会加大的,啮合接触面积会减小的,当然要根据你的齿轮多大判定影响多大了,齿轮越大影响越小。

网友:
朝一个方向转动还行吧,正反转就有点问题。

楼主:
如果啮合齿高是100毫米,影响是1%
如果啮合齿高是10毫米,影响是10%
如果啮合齿高是1毫米,影响是100%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喻很生动!!
如果那样,我还是不增加那中心距了!!我原来想加大1个mm的!!还是老实点好!!

网友:
必须磨合才能正常使用,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
如果是设计好的齿轮,加大中心距侧隙肯定会变大。所认要加大中心距,必需将两个齿轮改为变位齿轮,加大它们的变位系数,不过这样齿轮的直径也变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帅

网友(2010-07-07):
侧西加大,重合度降低,噪音提高,强度降低,华东率降低

网友:
如果啮合齿高是100毫米,影响是1%  不影响
如果啮合齿高是10毫米,影响是10%
如果啮合齿高是1毫米,影响是100%   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影响的、这样做啮合间隙就加大了、传递力矩相对减小了而且还会加大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