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噪声源怎么判断?

楼主(2009-03-14):
齿轮噪声如何判断?怎么解决?

网友:
用噪音仪检查.主要从齿轮的齿形,齿向,综合一齿超差,齿圈跳动等在加工生产中进行严格控制.装配过程中,齿轮箱壳体轴承孔的同心度,轴的同心度,轴承精度,减少齿轮的磕碰毛刺.这些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前面就是做得再好,同样也会产生噪音的.

网友:
减少齿轮噪声的方法:
1、提高齿轮精度,最直接。
2、加大阻尼,选用粘度大的润滑油。
3、调整间隙。
4、研磨齿轮,提高啮合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