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程序---请教

楼主(2009-03-14):
各位高手,本人想自学数控编程,应该怎么去学啊?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还有就是谁能帮我翻译一下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啊?
N480 G66 P800 A22.0 B34.0 C29.5 D40.5
我知道这是宏程序调用的一种,不过不知道程序里面的A、B、C、D代表什么意思,敬请各位高手指示,谢谢

网友:
以前我好想在那见过,好像是机床的附加轴

网友:
N480: 第N480号程序段
G66: 模态调用P800号宏程序
P800: 即将调用的宏程序号
A22.0 B34.0 C29.5 D40.5 全是自变量赋值.
关于自变量赋值,参考以下定义:

网友: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请谅解!向数控散人学习

网友:
具体是什么的自动变量值能说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