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压软管和测压接头的问题

楼主(2009-03-14):
测压软管HFH2-P1-3-P-1 测压接头PPT-3型号中的各字母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接头用的是哪一个厂家的。查他们的产品样本你就知道了。

网友:
好像黎明液压的啊~  可以去他们关网看

网友(2012-11-12):
这个很简单的啊- r" `4 @/ Q9 ^

网友:
(测压软管HFH2-P1-3-P-1 测压接头PPT-3型号中的各字母数字代表什么意思)接测压接头的表现是M16的,接压力表的是M14X1.5 的,压力为35MPa,通径是3mm,长度是1米,PPT-3表示的是带排气的测压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