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换刀时掉刀

楼主(2009-03-14):
机械手卡抓抓刀后转动过程中机械手一端的道具在卡抓中甩出,而另一端抓的很稳。我时新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一下刀臂是否与转轴垂直。若不垂直需重新调整。

网友:
你查下抓刀弹簧看,这种情况多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