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微型电机最大功率是多少?

楼主(2009-03-14):
一般微型电机最大功率是多少?

谢谢!

网友:
370W以下都是微型电机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个问题!

网友:
微型电机指直径小于160mm或额定功率小于750W或具有特殊性能、特殊用途的电机。总类很多,主要有 永磁直流电动机;小功率交流电动机;交直流串激电动机;罩极电动机;步进电机;振动电机(手机用);超声波电机等。

楼主:
谢谢你"我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