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表面处理MILL FINISH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14):
请问表面处理MILL FINISH 是什么意思

网友:
铣削精加工

网友:
字面上是“光面”的意思!

网友:
磨削加工处理

网友:
应该是   精铣   吧

网友:
轧制光洁度(专业词典上查的)

网友:
光面,压光,滚光,
看具体是什么工件和工艺的具体描述,应该是提高工件表面质量的。

网友(2009-06-22):
就是提高表面的质量  粗糙度  一般可能是磨削加工

网友(2009-09-19):
光洁度---------机件的表面处理

网友:
精铣加工吧,
不过finish milling是不是更好点啊,我不是专门学英语的,工作中遇到的

网友(2009-11-12):
应该是   精铣

网友:
准确的理解是(达到粗糙度要求的)铣削加工后的表面,

网友:
看零件表面光洁度标示的是多少,如果是0.8-1.6就是铣削,如果是0.1-0.4就是研磨,或者叫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