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与泵——请教

楼主(2009-03-14):
我对气动外行,请问视频中的送纸装置用的大约多大型号真空发生器与风泵(好象没看到真空发生器 ),谢谢!

http://you.video.sina.com.cn/b/17852522-1308840843.html

网友:
我用过真空发生器,
用起来感觉跟喷柒用的喷枪原理差不多,把容器里的液体.气体出来吸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气源用什么?活环风泵吗?一般配什么气源?

网友:
直接接上常用的气泵即可。当然你想怎么个用法,看你自己设计了,电磁阀(开关)少不了,还要油水分离器

网友:
真空发生器很简单啊,接上压缩空气即可。

网友:
真空发生器接上压缩空气即可。

网友(2011-12-18):
图中上纸装置应该使用风机做真空源,估计价格不会超过¥1500。采用普通吸盘,凸轮装置上纸。
如果采用真空发生器的话,吸盘加真空发生器估计在¥500之内,但问题是,家庭小作坊式的机器,有压缩空气气源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