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的展开软件是如何展开的?

楼主(2009-03-14):
老是看到有人求什么展开软件,那些软件没试过,我也用过SW展开过,但那必须画出3D图来。。
由于我们的客户都是直接给图纸(上面盖上  受控  章)或者是PDF格式的图纸,我不知道社区里有人所要找展开软件是怎么做展开的?如果得到的是像我们那样的图纸,是不是还要把图给画进去,那样不是很麻烦??

网友:
根据长度/角度输入,直接算展开板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始终对软件展开的尺寸持怀疑态度,我们加工的钣金有些尺寸折弯的精度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国内还是在日本展开都是用的多年的经验值。。。。

网友:
根据长度、角度、高度、板厚度进行投影放样展开,比较精确一点。

网友(2009-04-14):
我觉得用展开软件展开的都不怎么放心,我就是用的是经验公式展开的。

网友:
我一般是用软件展开的,如果有经验的话更好,把系数改得更准一点.

网友:
不知你用过 SOLIDEDGE没有。里面可以展开。我经常用。只要调好里面的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理论结合自己的实际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