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钢加工。刀片磨损很快---请教

楼主(2009-03-14):
我在车加工20钢材料内孔时(孔径为25MM深40MM有圆弧面)粗糙度为1.6  ,用京瓷的TN60 材质 R角为0.4的刀片加工,但是刀片磨损很快,大概40个后粗糙度就不行了。

请问各位

有适合加工此材料的刀片吗?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7
能告知具体就好有人帮助你!

网友:
我猜猜大概几个原因:
1,切削速度不够
2,中心高没装对
3,冷却液没有
4,机床有震动
5,刀片槽型选错
6,吃刀量不够
另外建议选用0.2刀尖来加工1.6粗糙度表面

网友:
用T15的焊接刀

网友:
使用什么车床,转速,进给,切深,使用什么形状的刀片,加工槽型?

网友:
估计是你余量太少导致刀尖磨刀的原因。这个时候不适合留太小的余量,即不利于断屑,也不利于刀具寿命,建议余量留到单边0。5以上

网友(2009-10-09):
是不是需要热处理之后再加工?

网友:
用软刚专用的槽型,xp,xq

网友:
刀片硬度不够。不耐磨

网友:
如果你有相素高一些的照相机,把你用过的刀片多拍几张照片发上来,我们看看你的刀片是属于车刀片常见8种磨损形式中的哪一种,问题立刻可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