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设计---求助

楼主(2009-03-14):
在一11KW减速电机(输出扭矩46107Nm,转速2rpm)的输出轴上安装一齿轮,带动一齿条运动(齿条移动速度0.5m/s),请问齿轮参数该如何计算。请高手指导为谢!

网友:
减速电机?转速2RPM?齿条500mm/s  ?
那你齿轮要15000mm大了。         天啊!!!!!!!!!!1

网友:
楼主的参数有没有搞清楚?不知楼主具体的用途,但好像不太合理!!

网友:
先确定你要移运的物体有多重,再查一下是在什么条件下移去,再计算一下要有多大的力或功才能使其达到运动状态.再先择电机和什么样的传动!!

楼主:
齿条应0.5米/min.

楼主:
本贴单位出错,请版主删除。也感谢前面几位的帮助!

网友:
速度V=3.14NMZ,N=2,M为齿轮模数,Z为齿轮齿数,不一定刚好配到0.5米/min.

网友:
肯定是2000rpm呗,,

网友:
不是,应该是200转还差不多,

网友:
你的参数有问题,发帖子要搞清楚再发,机械的是不能随便错单位的

网友:
齿轮齿条 怎样消除反向的 间隙呢?

网友:
我觉得转速有问题!楼主在核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