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设计---求助

楼主(2009-03-14):
在一11KW减速电机(输出扭矩46107Nm,转速2rpm)的输出轴上安装一齿轮,带动一齿条运动(齿条移动速度0.5m/60s),请问齿轮齿条参数该如何计算。请高手指导为谢!

网友:
基础设计问题,机械设计的书上都有说。

另,pi*D*2=0.5*1000=2*m*z,你可能要考虑变位问题。

网友:
I CANN'T HELP YOU!!

网友(2011-03-15):
同样无能为力。、。楼主加油

网友:
这是最基础的机械零部件设计,如果这都不会,那也不用搞了。

网友(2018-03-28):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