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齿顶隙传动比为1的弧齿锥齿轮的齿根角=齿顶角吗

楼主(2009-03-15):
请教个问题:
等齿顶隙传动比为1的弧齿锥齿轮的齿根角=齿顶角吗?其实都是齿跟角 对吗

楼主:
哪位能告诉小弟一下吗  感激不尽阿

网友:
如果名称是等顶隙锥齿轮的话(弧齿还是直齿就你的话题没分别),表明齿根角和配对齿轮的齿顶角互为补角。如果速比是1比1,没有变位,齿高方向也没有特别要求,那单个齿轮的齿顶角和齿根角互为补角,不相等。
有一种相等的情况,那就是等齿高锥齿轮,就是小端和大端的齿高是一样的,这种比较少见。

网友(2009-04-22):
等顶隙和等高齿不是一个概念,
只要 A的顶角/根角 与 B的根角/顶角 和 等于轴交角,就可以实现等顶隙。

所以和齿高完全无关。
三楼是对的,但是在某些行业里等高齿用的是非常广泛的。

和速比也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