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原理——技术研究用,不可用于偷电

楼主(2009-03-15):
一般机械电度表是采用旋转磁场驱动铝盘旋转原理带动计数器进行用电计量的,表中并联有电压线圈和串联电流线圈,二者空间成90°相置,如何产生旋转磁场呢?其原理类似单相交流电动机。单相电动机有两组线圈,用启动电容串联其中一相,使之与50Hz交流谐振——电流与电压同相,于是与另外一相电流相差90°相位从而产生旋转磁场。具体见《电工学》。
电表也一样,只不过没有启动电容,但是为什么两个线圈的电流产生接近90°相位差呢,这是因为电流线圈匝数少,其感抗极小,与其串接的负载阻抗可忽略不计,使得通过其电流与总电压几乎同相位,而电压线圈匝数多,感抗很大,电流与电压相差90°相位,所以两线圈的电流是相差90°相位的,于是就产生了旋转磁场。
由上述电表的基本工作原理可知,电表属于纯交流性质的计量仪表。

   在电子类负载普及到千家万户的现代社会己经难于完成准确的任务了。举例来说,一种使用电炉丝做热源的电加热设备,采用了二极管半波整流的方法调温,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下,负载电流中只有约二分之一属于50H的交流分量可以被电表正确计量,约三分之一的直流分量完全不能被电表计量,其余属于100H、200H、等高次谐波被电表计量时也会大打折扣。当然检查部门的人不能这样属于偷电,其损失只能由供电部门承担。新型的电子式电度表,其电压电流信号的取样是由小型变压器和互感器完成的,因此也不能计量直流成分。
如果有人蓄意这么做,那就麻烦了,怎么做呢?
  就是让电流线圈产生几乎直流的电,用二极管半波整流后面加电感滤波,电感的作用还起到续流的作用,功率大,5-10A(根据用电功率),数值也大,1H(亨)以上,这样就使电表的电流线圈更接近直流,不用大电容滤波,这样就得到几乎免费的直流电了,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当然不能用于带变压器的家用电器了,但可以用来加热,如电炉,白炙灯泡,电压范围宽的开关电源也可以用。
    对于电子式的电度表,有两种,一种是电压电流信号的取样是由小型变压器和互感器完成的,另一种是不带变压器和互感器(全电子式的),计量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子模拟乘法器结构,得到电流和电压的乘积就是功率了——严格来说是VA(因为有无功功率),再与时间的乘积,就是多少度了,此电子模拟乘法器与调频解调电路中的模拟乘法器结构基本一样,不同的是调频解调电路把其中的一项移相90度,目的是使瞬间相位相差越大,检出信号电平也越大,而电表则相反。 因为电表是计量有功功率的,二者——主要是电流和电压——相位相差越大,说明感抗或容抗成分越多,检出的电平就越小。

个人研究证明,用火牛(大电容)接在电表后面的方法使电表倒转是不现实的,他们的理论依据是电流线圈的电感与火牛与50hz交流电谐振,想想电感那么小,需要多大的火牛啊,天文数字。而且谐振时电阻为0,会烧保险丝,另外网上所谓发射电磁波干扰仪使电表倒转,也是不可能的,想想电磁波能干扰强电吗?天空中那么多电磁波,电表不是全乱了?

网友(2010-01-06):
强人
国家估计很快就会有更先进的电表来弥补这个漏洞

网友(2010-04-05):
厉害啊,你对电表非常了解了啊,估计你家要交多少电费是你说了算啊!!!!!

网友(2010-07-12):
厉害啊,你对电表非常了解了啊

网友:
这篇文章拿回去好好读读。

网友(2011-07-03):
真的假的啊,很有兴趣哦

网友: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2011-08-11):
哈哈,你对电表非常了解了啊。

网友(2011-10-01):
都知道电表在交流状态下才会转的,但在直流状态下是不走的,只要让表后面串个大电感就行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电焊机串入还好些

网友:
厉害啊,你对电表很了解了啊,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11-11-24):
不知道这个拿去研究了算不算违法

网友(2011-12-25):
看了你的说法  觉得好像是要在电表前加整流   问题是 现在  电表不在屋里   在的话 直接短接不是更好?   也许是我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