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枪回火都有那些原因?

楼主(2009-03-15):
氧枪回火都有那些原因?

谢谢!

网友:
回火的产生,从理论上讲是氧气系统中混入了乙炔或乙炔系统中混入了氧气,这种氧气和乙炔的混合气体燃烧速度很快,超过了工作时氧气和乙炔的混合气体燃烧的速度,致使火焰向焊炬、割炬内部燃烧而形成回火。

操作中产生回火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 焊、割嘴过分接近熔熔金属,使嘴孔附近阻力增大,焊、割炬内混合气体难以流出,压力升高,将部分混合气体压进乙炔系统。

2. 喷嘴过热,增加了混合气体的流动阻力,且使混合气体受热膨胀,如喷嘴温度超过400℃时,一部分混合气体来不及流出喷嘴,就在喷嘴内部燃烧而发出“啪、啪”的爆炸声。

3. 喷嘴被熔化金属或飞溅堵塞,混合气体难于喷出而倒流入乙炔系统。

4. 乙炔压力过小,氧气进入乙炔系统;在熄火的瞬间,往往因氧气或空气进入焊、割炬乙炔管,这样最易引起回火爆炸。

5. 焊、割炬年久失修,阀门渗漏,造成氧气混入乙炔系统内,点火时立即发生回火爆炸,这种情况危险性最大。

防止回火的措施及回火的处理

回火现象一旦发生,轻则在焊、割炬内发生“啪、啪”的爆炸声,严重则会烧坏焊、割炬和引起乙炔发生器爆炸事故。操作过程中应注意如下事项,避免回火的发生:

网友:
首先看看是什么氧枪 RH的·eaf的 aod的·· 其次呢一般感觉枪本身设计应该都是比较成熟的·发生回火一般是枪头发生了破损造成的!

网友(2009-04-20):
二楼回答的很专业啊,受教了

网友(2010-06-16):
以前只是有模糊概念!!!!!!现在明白了

网友:
焊枪回火的事我见的不多,唯有的一次是在国防工程施工工地,一个乙炔发生器的盖子飞迸到天空中去,落在水泥跑道上,那一次,把大家吓的不轻,好在有惊无险

网友(2010-11-09):
回复 网友A:

二楼说的很详细了,学习了

网友:
二楼说的不错,受教了。谢谢

网友:
2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
谢谢2楼的指教,我是在施工现场工作,要用枪的时候很多。

网友:
2楼说得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2011-02-13):
回复 网友B:

呵呵!氧枪不是割炬!

网友:
拜托!诸位。
二楼大侠是不是误会了楼主的意思了????
氧枪回火跟乙炔什么关系??哪儿来的乙炔??
楼主说的应该是冶金氧枪,炼钢用的,晕S!!!!!!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枪头破损是造成漏水,不是回火。
一般回火与开关气时机不好有关系,或者是下枪开晚,或是提枪关早。
回火一般会造成氧枪内管烧损,严重时会爆炸,造成事故,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
楼主说的是转炉氧枪系统中的氧枪,还是维修工在焊接维修时使用的气割、焊枪等设备,如果是后者,那么二楼的回答已经很详细和完整了,如果是转炉氧枪系统中的氧枪,那要考虑氧枪喷头的工艺参数是否符合冶炼所要求的吹氧量要求,也就是说氧枪喷头的马赫数、夹角等参数是否合适!
具体转炉氧气吹氧量和这些参数之间的关系,在一本《炼钢学》的书上有详细的介绍,改天我找找这方面的资料给你发下~!

网友(2011-09-06):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枪头破损是造成漏水,不是回火。

我指的是,枪头的拉瓦尔喷嘴发生破损。不止是水冷夹套破损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