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求全齿高,谢谢

楼主(2009-03-15):
下面是两齿轮的参数图片
是在论坛里下的NGW图纸上的
全齿高是14.399或者14.396
是如何算得(我算的不一样)?

网友:
14.39比标准全齿高13.5要高,不是很明白,除非径向间隙变大!

网友:
我也不明白

网友:
因为你有变位系数  是正变位  所以加工的实际齿高要比标准的大  至于怎么算的 好像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我也不清楚怎么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心距变动系数是144-141)/6=0.5;
齿顶高变动系数为0.2651+0.2724)-0.5=0.0375;

若cx=0.25
齿全高为:6*(2*1+0.25-0.0375)=13.275mm.

若cx=0.4
齿全高为:6*(2*1+0.4-0.0375)=14.175mm.

若cx=0.44
齿全高为:6*(2*1+0.44-0.0375)=14.415mm.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2010-07-07):
齿轮的齿顶高系数可以不取标准值啊,

网友:
因为有了变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