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在加工外圆时候出现振纹---请教

楼主(2009-03-15):
云南C6150使用2年,现在出现加工外圆振纹很大,吃的很小也一样.外圆是200

网友:
可能是主轴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轴的问题或z向斜铁有间隙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刀具角度问题。

网友:
我认为调整一下主轴轴承的间隙会有改进的。

网友:
估计是主轴的轴承出问题了,或者你的刀具的刀头有间隙

楼主:
刀具没问题,不知道怎样调节. K! Y+ V- m' Q- i
轴承间隙?

网友:
主轴轴承检查一下,如用顶尖换一新的

网友:
你问你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找厂家的师傅来跟你调?

网友:
我一台,车外圆没问题,就车螺纹半边有振

网友:
3楼正解。调节主轴间隙得有专业的机床维修人员。我认为可能要换主轴轴承

网友:
出现波纹    主轴轴承 顶尖精度,加工件的直径及刀具

网友:
确定结构没问题吗?

网友:
调紧轴承间隙,应该可以好,

网友:
可能是机床主轴的轴承出问题了,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看一下波纹的形状...不同的波纹由不同的原因引起的,大体上分为刀具系统的间隙和支承系统的间隙两类

楼主(2009-04-15):
问题解决了是轴承间隙。

网友:
我的车床现在也是这个问题,只是床子类型不同,大概可能是刀架有间隙,或者就是刀杆伸出的长度过长,外圆是200那你的转速是多少?主轴有间隙的话,就是加工件会有端跳

网友:
如果主轴轴承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是刀具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2009-06-05):
轴承的间隙是用并冒或垫圈调整的

网友:
估计是主轴的轴承出问题了,或者你的刀具的刀架有间隙

网友:
干活时 床身颤不颤 有可能是 机床底
脚松了

网友:
把主轴缩紧一些吧。

网友:
主轴轴承有问题,前轴承损坏的可能性比后轴承小。后轴承有两套,这种形象多在端面轴承上。

网友:
可以调一下轴承和调机床水平。是振动引起的

网友(2009-04-01):
看一下波纹的形状...不同的波纹由不同的原因引起的,大体上分为刀具系统的间隙和支承系统的间隙两类

16楼,正解

网友(2010-10-17):
刀具安装中心高不对也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2010-11-16):
检查刀具、溜板间隙、主轴间隙、主轴轴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