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用中频电炉可否化铁和相关材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5):
我们家是双炉熔炼,现在由于想节约成本老板想使用中频电炉化小铁来减少废钢的使用,浇注出来铁块再回冲天炉熔化,现在就是想请教10T的中频电炉可不可以化?功率最高是1500KW.                  如果可以化,那么减少废钢的使用,材质上是不是需要做点什么?

网友:
应该说是可以的,本来中频炉就是用来化铁的,不过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在生产中采用冲天炉熔化中频炉提温度调节成分。
! f% \' _; x3 m* q' B从遗传性的角度考虑你应该比平时的碳当量降低一些

楼主:
那么功率足够么?1500KW的,我们也是双炉熔炼 可是老板是外行,他提出的想法,我们把一功率不够 二就是化铁的话,化一吨要多少是阿?公式什么的忘记了!还有就是保温作用筑炉工艺可符合化铁的需要.炉衬,坩埚什么的可能符合要求! 2# 我爱社区

网友:
没问题的,炼钢炉的熔炼温度比炼铁的温度要高,看看铁碳相图就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