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加工类似与马达轴之类的小产品

楼主(2009-03-15):
大家好!本人想买加工类似与马达轴之类的小产品,主要都是些轴类,有的有滚花,还有的有铣边,可是从来没接触过这类机器,如果有朋友做此类机器麻烦给我点相关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马达轴不熟  但我们单位也是轴类的  普车开粗  数车精车 外圆磨  加工中心或普铣

网友:
数控车,普车,台钻基本上足够了!!
居然少介绍了铣床,呵呵

网友:
LZ是想做电动车电机轴?
钢精剪断器或带锯:断料
仪表车:平头,打中心孔
数控:加工(6136改装型就够用了)
外圆磨:精磨
普铣

网友:
如果光轴的话
自动车床:断料,光2端面
无心磨:精磨
普铣 铣边
滚花还是搓丝机效率高。

网友:
有车床\铣床\锯床都可以使用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产品具体是什么样子的,这方面也许我能帮上忙。有兴趣的话站内给个消息吧!楼上的有几位是在忽悠你,哈哈,做小轴类根本就用不上那些东东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我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帮帮小弟,毕竟买设备不是一点点的投资。忘了留我的联系方式QQ648611936

网友:
按我的经验判断:
1、精密桌上车床(15型:最大车削直径15mm;25型:最大车削直径25mm,价格7000元左右)
2、无心磨床(15万左右)
3、阶梯磨床(15万左右)
滚花及铣边设备我不了解。

网友(2009-10-31):
冲床下料---无心磨粗磨---仪表车床倒角、平头、割槽----热处理----铣扁(仪表车床的一种叫飞刀)--无心磨半精磨-精磨----滚丝机或者---搓丝机

如果精度不高,成本会很低,除掉热处理,一条线也就30万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