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有懂三菱E68系统的高人吗?

楼主(2009-03-16):
我有几台三菱E68的系统的车床,关于这个系统的培训都来自于机床厂商的简单培训,高阶功能一问三不知。昨天搞了半天都没明白“圆桶插补”G7.1到底是怎么用的,一写这个命令就出现G代码错误,郁闷啊……问机床厂家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用,想问三菱公司也不知道上那里问。

   还是国产系统好,我用北京凯恩帝系统,24小时随时电话服务支持,24小时内到厂维修!

楼主:
再顶,社区有用三菱E68系统的吗??

2# ztglx

楼主:
继续顶下去,社区莫非就我一人在用三菱E68系统??

 3# 追风传说

楼主:
再顶!!

4# 追风传说

楼主:
继续顶,这么大的数控论坛不会真的没人懂得E68吧??

 1# 追风传说

网友:
我们的数车也没有这个系统的,建议楼主直接咨询一下三菱公司.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

楼主:
我的车床是四轴四联动,所以装了个E68系统,这个系统貌似是铣床用的,在铣床用过这个系统的也可以指教一下嘛

 7# 我在飞

网友:
我有几台三菱E68的系统的车床,关于这个系统的培训都来自于机床厂商的简单培训,高阶功能一问三不知。昨天搞了半天都没明白“圆桶插补”G7.1到底是怎么用的,一写这个命令就出现G代码错误,郁闷啊……问机床厂家他们 ...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的一台是E60,好像是相同吧。

说明书上没写么?我记得e60的说明书很详细的。

网友:
我们是三菱的子公司,但是我们从来都不用三菱的刀片和三菱的机器,,数控车我也不会,帮不了你

楼主(2009-04-18):
E60没有圆桶插补的,只有E68才有。就是按照说明书写程序死活都程序出错。

9# yestwp

网友:
既然三菱在手册上写了有这个功能,那一定就有这个功能。
先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报P34这个警?如果是,确认1037号参数里设定是多少?具体解释查编程手册第14页:G代码系列。这仅仅是第一步。
要用这个功能,还有很多参数和规定,不单单编个程就行的。仔细看编程手册6.8节。
要是完全看明白了还不行,那一定是见鬼了。

楼主:
没有报警,只是走到那段程序就会提示出错,我都搞到没办法了……最后人肉找点手动分线段用直线编程把活做下来了,累死我了……

12# 螺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