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尽量避免轧机生产线材时的表面划伤?

楼主(2009-03-16):
如何能够尽量避免轧机生产线材时的表面划伤?

谢谢!

网友:
这东西比较复杂,和导位、孔型、冷却、集卷站设计类型等都有关系,有些厂采用成品轻拉来控制,

楼主:
楼主看来属于专业人士。

网友:
咋能看出是‘专业人士’,也许是‘混事之徒’,也说不定,

大虾既然开了个头,何不再多说几句,

楼主:
毕竟能够知道导位、孔型、冷却、集卷站,说明对轧线生产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其实我知道划伤最主要的是与导卫调整有关,而集卷站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水处理不及时就会造成铁皮等的囤积,从而可能压于轧辊表面造成划伤,但是如果才能尽可能的避免是个问题,毕竟现在好象无法用自动化去识别是否有铁皮等杂务存在。

网友:
哈哈,看到在下的浅薄了吧!

导位的调整是‘功夫+手艺’,不全是技术,念多少书也不一定会,要掌握线径、速度、钢种、等等东西,

水冷也有特殊的学问,由于冷却系统的设计也不尽相同,其导管、水量、雷诺数的控制也比较复杂,当然,水质的处理也很重要,高合金钢要特别注意,

另外就是精轧机的调整,和导位的配合,
总之,问题非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