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弹簧钢的强度和任性?

楼主(2009-03-16):
求助:如何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弹簧钢的强度和任性?

谢谢!

网友:
从目前的条件看,主要还是提高钢的纯净度,严格控制非金属杂质的数量、形态等东西,在机械加工过程中严格控制表面粗糙度、热处理过程等加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