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工具

楼主(2009-03-16):
最近用VBA做了个基础钣金件展开工具,本想专门用来绘制元件安装板或小钣金件,但我想再改进下,增加更多的功能(目前程序中的折弯扣除都是按我们公司的折弯机参数输入的,以后会做成用户自定义),希望做柜体或箱体类钣金的同行予以指点,非常感
谢。具体安装方法见说明。

网友:
这个比我以前用过的一个小工具好点,收下了,谢谢分享,

期待用户自定义界面

网友:
我们厂还是根据实际经验来做展开的,不知道这些展开软件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折弯扣除值一般都是试料折弯后得出的,本软件中也不例外,目前此软件中的折弯扣除(BD)值为:T=1mm时BD=2.5mm;T=1.2mm时BD=2.4mm;T=1.5mm时BD=3mm;T=2mm时BD=3.5mm;T=2.5mm时BD=4.375mm;T=3mm时BD=5.5mm;T=4mm时BD=6.5mm;T=4.5mm时BD=8.5mm;T=5mm时BD=8.5mm;T=6mm时BD=10.5mm;我们公司是给日本东芝配套厂商,以上的参数长期使用下来一直没问题,当然这与折弯机的上下模有关,需要临时更改参数的请把贵公司的参数电邮给我,我会在时间允许时重编后发给你,每种材料厚度只支持一个折弯扣除值,请谅解。请各位同行多提宝贵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