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减速器温度高噪声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16):
蜗轮蜗杆减速器温度高噪声大是怎么回事,请大家指点!!

网友:
温度高时噪音大是你的蜗轮与蜗杆的配合间隙偏小造成的,当蜗轮与蜗杆的装配中心距偏小时,蜗杆高速旋转,与蜗轮产生磨擦,使得蜗轮与蜗杆产生温升,而彭涨.这时配合间隙会变得更小,噪音变大.
如果你蜗轮与蜗杆配合间隙是好的,且蜗杆是高速旋转的,可以加机械油润滑.是蜗轮箱的话,可以多加一点机械油,让蜗轮能够浸在油里,但是也不能加得过多,过多了将产生功率损耗.

楼主:
谢谢指点,我仔细的检查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油如果放得太多会不会对涡轮有影响啊?会不会出现类似的困油现象?是噪音更大啊!

网友:
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油放得太多不会产生噪音,功率要大打拆扣的.你不是做机修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做机修的,呵呵!
我就是突然想到,在齿轮泵里的闭死容积那一块,出现的困油现象!
困油现象如果严重,就会产生强烈的振动和噪声!

网友:
5# 杨善梅 版主 我以前的蜗杆头是3 现在改成2 以前蜗轮齿数是41,现在改成33,模数和中心距都不变,能不能实现?

楼主:
为什么有的蜗轮减速机正转有负荷没噪声,反转没负荷噪声大,请大侠指点!!!

网友:
蜗轮加工的齿形不好.是一边多一边少的原因.

楼主:
谢谢杨版主,蜗杆齿形不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吗!跟轴承有关系吗!

网友:
装配时,轴承不好,蜗杆径向跳动大,也会出现噪音的.

网友:
温升大:1.轴承的游隙偏小(蜗杆轴向窜动偏小)。2.检查3点侧隙。3.润滑油是否合适(型号等)
噪音大:1.检查轴承及其间隙。2.蜗杆窜动。3.斑点咬合情况。

网友:
轴承坏了的话,齿轮就没有支撑,同轴度,轴向没法控制了。

谢谢杨版主,蜗杆齿形不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吗!跟轴承有关系吗!
引用 楼主:

楼主(2009-07-02):
大家好!现在蜗轮噪音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经过接触区试验,发现接触的不对,我发几张图大家看一下!

楼主:

黑色部分是和蜗杆的接触点。现在的问题就是机器噪音的温度也很高,能到100多度了,请问是蜗轮加工的问题吗?

楼主:
正反转都是接触这对角的两个点,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这个问题有很长时间了一直解决不了。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在下这个问题很着急,我查了多资料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贴子,我每天都来看看。
也是期待高手答案啊。。

继续等

网友:
一般是蜗轮出的问题,多头蜗轮要用多头蜗轮滚刀!!!

蜗轮反转噪声大,一般是蜗杆受力方向改变,轴承选择有问题,传张结构装配图上来。

反转没负荷噪声大??
偶而反转??跑合

楼主:
换了一把新的蜗轮滚刀现在问题解决了,应该是刀具的问题可能是自己手工磨刀把刀的角度磨错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谢谢扬斑竹学习了东西

网友(2009-09-05):
过多了将产生功率损耗.

网友:
前一段时间公司加工ZC型蜗轮蜗杆,已开始把侧隙定在0.1~0.15之间,装在箱体里试运行时发现噪音大,温升高,后来把侧隙加大到0.5~0.6,并且控制啮合斑点的位置,偏向啮出端,在试验,可以了。箱体的散热结构,轴承的支撑结构,箱体支撑孔的位置精度都对以加工好的蜗轮蜗杆配合精度产生影响,不是蜗轮蜗杆加工好了就是好了!!

网友(2010-09-27):
学习了,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

网友(2014-04-18):
斑竹你好,各位大侠好,我想请教下CWU圆弧齿涡轮蜗杆减速机,加的是220齿轮油,为什么产生齿面单面磨损厉害现象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