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用sw2008翻译程英文---求助

楼主(2009-03-16):
那位能用英文版的sw2008的能给翻译一下下面的文字 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这个图标我怎么在工具栏里找也找不到阿

楼主:
希望 各位鼎立相助阿 感激涕零

楼主:
有来的没有留言的阿 安慰安慰也好啊 哭啊
有用SW2008版的  打开指导教程 在模具设计 第一页就是阿  我的是英文的

网友:
译文如下:
首先,将装配凸台添加到零件。

1. 在 FeatureManager 设计树中:

a. 扩展 Boss-Extrude1(凸台-拉伸1)。

b. 用右键单击 Sketch14(草图14),然后选择显示。

2. 单击装配凸台 (扣合特征工具栏)。

3. 选择如图所示的面。此为装配凸台将要放置的地方。

4. 在图形区域,选择:

a. 凸台顶面作为选择方向。

b. 选择圆形边线以定位装配凸台的圆周草图。

直接在教程中点击装配凸台图标即可弹出提示。

网友:
看了SW里,可学的东西还很多啊!

楼主:
非常感谢 但是我的SW2008上怎么没有装配凸台那个图标阿 5# 韩成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