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的锻件调质后裂了,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16):
42CRMO的锻件Φ320*1680,做了探伤,掏了里眼,做了调质,在表淬之前预热,裂了,谁的责任啊

网友:
应该是探伤在表淬之后吧?

网友:
有地可以做裂纹分析的,单凭看谁也不敢确定,找地方做化学分析,出报告,谁都没话说。不过零件要破坏,有了裂纹估计也不能用了。

楼主:
做分析很贵的,活是报废了.要先探伤的.

网友:
应该是应力裂纹,或者表面本身存在缺陷。最好是做一下分析。

网友:
锻件裂纹很细,是热处理的责任。锻件本身的裂纹和热处理产生的细裂是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上说的我比较赞同,你看一下你的热处理工艺是否存在加热速度过快等问题,如果材料本身应力过大,再加上你的热处理加热速度过快,从而造成应力开裂是完全有可能的。

网友:
锻件应当很好了,有裂纹有可能是热处理的原因。需要分析。我们这里以前也有这方面的事情,后来分析是热处理的原因。加热速度过快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