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减压单元

楼主(2009-03-16):
如图所示:
400.1为三通减压阀
620.1为比例溢流阀
哪位社友可以分析一下其工作原理不?

网友:
该减压阀为先导式减压阀,用比例溢流阀接在其远程控制口K处,对减压阀的二次压力实行远程调压。但是,比例溢流阀所能调节的最高压力不能超过减压阀本身导阀的调整压力。
请大家指教。

网友:
看不懂,顶,学习,请高手分析

楼主:
如下图:P代表压力,E应该是代表电压吧?
液压力转换成电压信号??

楼主:
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从而控制比例溢流阀的弹簧力,达到减压阀二次压力调节的目的。
这里就有了一个“反馈”存在。形成“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