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机床数车,系统BEIJING-FANUC-0I 程序段停顿时间长---请教

楼主(2009-03-16):
我单位有两台沈阳机床厂生产的、系统是BEIJING-FANUC-0I  的8工位数控卧车,在加工产中,程序段停顿的时间太长了,足有一秒多,造成加工的产品倒角处,圆弧处有接刀痕,很明显.倒角接圆弧的产品就更明显了.  现在只能加工一些对倒角或圆弧要求不严的产品。

请教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网友:
程序内加连续路径加工指令

网友:
把程序放上来,说明是哪一句到哪一句等待时间比较长

网友:
同意三楼的意见!

楼主:
2# 随意的风qq 师傅,能告诉我详细一点吗?连续路径加工指令的G代码是多少,怎么加呀,加在程序的开的、头吗

楼主:
加工哪句程序都停顿,端面,和外圆它一个轴动看不到接刀痕,就是车倒角和圆弧时,它两个轴同时动时,车出来的倒角就会出来一个很明显的扎刀痕。好象X。Z轴不同步似的。

网友:
加工哪句程序都停顿     :FANUC的系统执行完每一句程序的时候都要返回一个FIN信号,告诉NC可以执行下一句了。
“和外圆它一个轴动看不到接刀痕,就是车倒角和圆弧时,它两个轴同时动时,车出来的倒角就会出来一个很明显的扎刀痕。好象X。Z轴不同步似的。”
1、检查X、Z轴的位置增益和速度增益是否一致
2、检查X、Z轴反向间隙补偿,如果是新买的机床确认一下螺补有没有问题
3、检查X、Z轴的导轨是否存在过松或过紧的情况
4、参数No.1825 No.1826 No.1827  No.1828 No.1851  里面的数值是多少?
   No.1825里面的值最好是一样的,具体要问一下你们的厂家

楼主:
WUjp你好,这是我的机床的参数:1825 X6000 Z6000  1826 X100 Z100  1827 X0 Z0  1828 X8000 Z8000  1851 X20 Z20  X,Z轴的增益时什么,不知道是否一致.间隙补偿                              1、检查X、Z轴的位置增益和速度增益是否一致
2、检查X、Z轴反向间隙补偿,如果是新买的机床确认一下螺补有没有问题
3、检查X、Z轴的导轨是否存在过松或过紧的情况
4、参数No.1825 No.1826 No.1827  No.1828 No.1851  里面的数值是多少?没有问题.

网友:
参数1623,切削进给的指数加减速的FL速度50-80。参数1622,切削进给加减速时间常数50-100,我知道的就这个

楼主:
感谢《老学员》,把你告诉我的参数改了,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有时间到大连来一定请你吃饭,感谢!!!我的单位是大连开发区江友机械有限公司 网址:WWW。JIANGYOUJIXIE。COM

网友:
用G64连续切削方式,实在不行,就用RND编程

网友:
感谢《老学员》,把你告诉我的参数改了,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有时间到大连来一定请你吃饭,感谢!!!我的单位是大连开发区江友机械有限公司 网址:WWW。JIANGYOUJIXIE。COM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好意思,前几天比较忙没有看到这个贴子

这是二个是与加速/减速控制相关的参数。
一般只有在机床厂家做伺服调试的的时候就设定好。
一般不推荐最终用户修改伺服参数 ,因为这是要用SERVO GUIDE来联机调试,数值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机床精度验收的时候没有发现呢?
你的机床增益是6000,非常不错,国内很少有厂家能达到5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