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选型计算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6):
求救,谁能帮我讲讲伺服阀选型的计算步骤,或者有相关选型资料给我发一份资料。

如果说我的系统压力是28PA,负载550T,V=3mm/s,D=620mm,d=550mm.帮忙算下,该选MOOG什么型号的伺服阀???谢谢

网友:
按单出杆油缸来计算的话,油缸运动需要11.57L/min,负载压降为85MPa,好像没MOOG这种伺服阀可以选的,是否参数有误

网友:
压力应该是28Mpa吧?

楼主:
对,是28MPA .呵呵。谁有具体选型的详细步骤,?帮忙叙述一下,谢谢

楼主:
参数没有问题,是28MPA

网友:
你算下550T在这个油缸上活塞面积上的压力是多少啊?

网友:
估计你这个油缸应该是单出杆的,无杆腔面积为3019.07平方厘米,在18.3MPa压力下推力为550吨,如果油缸往外走的话需要流量为55L/min,用在阀上的压降为28-18.3=9.7MPa,算上管路和阀块上的压力损失大概阀上的压降为7MPa,一般要用伺服阀的流量三分之二处,所以要选个在压降7MPa时流量为83L/min以上的阀,MOOGG761(63升)就可以满足要求,要买可以联系我

楼主:
D661-G23可以吗??你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
你看下这个流量图就可以了,从曲线图上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非常感谢,我想请教你计算选型的详细步骤呢,有点看那不懂,可以QQ聊吗?我的QQ号是63264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