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位置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3-16):
A为平面,B、C为孔。上面两个表注的方法测量的结果是一样的吗?如果用三次元来测量,按第一个表注的方法测量是不是也一样要建立坐标,不能用理论长度减去实际长度来计算啊!

网友:
有区别啊,下面多了C基准的限制
怎么测量要看实际的图纸要求了

网友:
测量结果不一样。
使用CMM测量位置度必须建立坐标系。
“用理论长度减去实际长度来计算”没有考虑A面形状公差。CMM建立A基准后已经包含A面形状公差。所以结果不一样。

楼主:
第二种我是先建A平面,再以B为原点,然后就是用理论长度减去实际长度来计算

楼主:
有没有人告诉我啊

网友:
如果楼主能画出简单的图纸出来说明问题,就更明白了

网友:
怎么又来这样的帖子。坛子里面有这方面的讨论,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