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自动焊机哪个牌子好啊?

楼主(2009-03-16):
单位想采购自动焊机,焊不锈钢管,不知道那个牌子的好点

网友:
上海沪工
北京时代
唐山松下
林肯
。。。。。。。。。
。。。。。。。。

网友:
武汉有一堆激光焊机厂家,
可以联系,太多了,深圳、和成都都有光谷

网友(2009-10-15):
北京时代焊机很好啊

网友:
林肯可以.反正买贵点没错

网友:
我感觉,唐山松下的焊接设备技术比较成熟,故障率很低,而且,故障点一般都是来回拉动的控制线啥的,主机很少出现故障
别的品牌用的少,不敢说
还有,焊接不锈钢管不需采用氩弧焊,交流直流都可以

网友:
给楼主出个主意,可以买一套通用的焊接设备,再根据自己的产品特点,配一套伺服系统,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还有,要看焊接位置,平环焊接位置最容易保证焊接质量,所以尽可能采用这种焊接位置,如果在竖直面上实施环焊缝焊接,就必须随时调整焊接参数,这给伺服体统就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编程也复杂好多